[TCL] TCL彩电34189H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04):
我今天修了一台34189H电视机 电源故障  遂更换Q805(D1273)D811(8.2V)已击穿,R824(10欧)已开路,修好正常,没过几天用户再次来说,指示灯亮,又不开机,再次拆机后发现+B21V,修了好久无果,在此请教各

网友:
行管和高压包都换了吧,特别是高压包

网友:
是否在待机状态?

楼主:
还是这几个原件坏了

网友:
你分析一下Q805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是该截止。

如果该截止的时候却不能截止就是这个后果。

网友A:
待机时Q805 E极输出6.2V,由于待机降压电路的原因Q805 C极电压20V以下。

二次开机后C极电压升高到60V以上,但是由7812经过三个二极管给Q805 E极电压抬升至10V,

但是Q805  B极电压始终8.2V,因此反偏截止。

归根结底烧坏Q805的原因就是开机状态E及电压未抬高而不能截止。C极高电压,E极输出低电压其损耗非常大,所以快速发热烧坏。

代换红圈里的三个二极管和C831、C837,检查变压器12脚到7812是否虚焊.

祝你维修本电视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Q805 E极输出6.2V,由于待机降压电路的原因Q805 C极电压20V以下。

二次开机后C极电压升高到60 ...

理论知识很好,佩服!

楼主:
谢了,就是三只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这几个元件是最容易坏的,且换后又最容易返工的,谢谢三新师傅精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