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的区别,特点分析~

楼主(2017-01-09):
变频空调

变频空调的主机是自动进行无级变速的,它可以根据房间情况自动提供所需的冷(热)量;当室内温度达到期望值后,空凋主机则以能够准确保持这一温度的恒定速度运转,实现"不停机运转",从而保证环境温度的稳定。下面着重介绍变频空调的优点、选购、安装及使用。

定频空调

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关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

空调变频和定频的区别

变频和定频空调最大的区别就是产品在压缩机上的运用原理不同。变频产品的压缩机能够在长期开启运转的情况下适度调温,如果室内不需要大量冷热时,空调就会以低频的状态运转,智能的恒定控温,而定频产品则需要在人为的情况下进行空调冷热的开关机调节。

变频式空调的特点

1.节能
由于变频空调通过内装变频器,随时调节空调机心脏——压缩机的运转速度,从而做到合理使用能源;由于它的压缩机不会频繁开启,会使压缩机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这可以使空调整体达到节能30%以上的效果。同时,这对噪音的减少和延长空调使用寿命,有相当明显的作用。

2.温控精度高
它可以通过改变压缩机的转速来控制空调机的制冷(热)量。其制冷(热)量有一个变化幅度,如36GW变频的制冷量变化为360-400W,制热量变化为300-6800W,因此室内温度控制可精确到±1℃,使人体感到很舒适。

3.调温速度快
当室温和凋定温度相差较大时,变频空调一开机,即以最大的功率工作,使室温迅速上升或下降到调定温度,制冷(热)效果明显。

4.保持室温恒定
变频空调采用了变频压缩机,变频空调可根据房间冷(热)负荷的变化自动调整压缩机的运转频率。达到设定温度后变频空调以较低的频率运转,避免了室温剧烈变化所引起的不适感。当负荷小时运转频率低,此时压缩机消耗的功率小,同时避免了频繁开停,从而更加省电。

楼主:
变频还是定频???买空调时一定要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
也有不好一面,工作压力高,耗能多,交流变直流,0.9的电压降,又浪费10分之1的电能。都一直工作不停机,定频的还要省电些。

网友:
个人认为长时间使用(比如办公室)变频肯定节能的,但是家用时一般是晚上用几个小时节能效果可能不明显

楼主:
根据需要吧,定频 变频各有优势,

网友(2017-02-13):
保内猛用,用坏了免费修。保外不用,用坏了,自己掏钱修,维修成本高。

网友:
7楼说的不错,变频维修费用高

网友:
总之,变频是烧钱的玩意,人民币不多的话还是定频吧!因为有钱人空调坏了可以随时换新,而你不能

网友(2017-05-31):
我使用变频开省电模式与定频一样,到温度外机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