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次山特UPS的维修

楼主(2017-01-09):
    今天修了一台山特UPS(TG-500):打开看,主板上的交、直流侧保险坏,充电部分的功率管Q02和其S极下的两个贴片电阻R17、R18爆掉,于是换上功率管和两个电阻,在检测充电部分的其它元件时,发现还有芯片U401(UC3843的5、6、7脚直通)和几个二极管也坏了,都更换,再把两个保险装上。
    表侧连接蓄电池正负极的两个输出线没有短路,于是把蓄电池连上,开机后没有输出,红灯闪五下、蜂鸣器响伍声后就关机了,说明主板还有故障,继续检测其它元件(重点放在逆变部分),在检测到Q01和Q03时,其D极和S极间正反向都显示有一些数字,取下单独测量也一样,坏掉了,更换它俩。
    再次接上蓄电池,按下开机按钮,这次听到嘟一声后绿灯亮,蜂鸣器断续响,量输出有220V,逆变部分好了。关机,输出接上一个40W的灯泡,再连接上交流电源,再开机,灯泡亮,继电器有动作,蜂鸣器断续响15声,量直流输出有十三点几伏,充电部分也正常了,再断开交流电源,继电器复位,蜂鸣器断续响,灯泡一直亮,全部OK了。
    几点说明: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在连接交流电源和蓄电池试机的时候,最好串接一个适当功率的灯泡,另外,在线测量时,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交流电源能使用隔离变压器是最好了。

网友:
才500瓦,收八百。买都不用。我手上有二个,一个一千瓦,一个五百瓦。有人有兴趣吗?

楼主:
不用谢,我还在学习中,不妥的地方,还请您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维修一次最低都是800元。你这情况估计要收1200才合适。不过本人不修这个电器!

是公司内部使用的设备

网友B(2017-03-21):
我们公司有台ups 被保洁插吸尘器 功率大直接干冒烟了,请问能给分析下,哪儿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台ups 被保洁插吸尘器 功率大直接干冒烟了,请问能给分析下,哪儿出故障了.

使用时是市电状态还是逆变状态?如果市电状态,检查进线保险、输出继电器;如果逆变状态,相对复杂一些,检查一下逆变主功率管、二极管、变压器、直流侧保险等。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时是市电状态还是逆变状态?如果市电状态,检查进线保险、输出继电器;如果逆变状态,相对复杂一些, ...

在市电状态,UPS只有几百瓦,保洁从UPS 输出的插板上,插了一个大功率吸尘器,后来就见UPS冒烟了。哎,

网友(2017-08-09):
我前几天对一台UPS主机进行除尘操作,除尘之后接上蓄电池和市电接线,先合上蓄电池空开,启动UPS主机,不能正常运行,有市电输入没有输出,重启之后没看指示灯,只听到UPS主机内一声爆鸣,应该是元器件烧坏了,之后故障指示灯亮起,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啊,UPS主机是3KVA的,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多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