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瓦微波炉的变压器做成点焊机

楼主(2017-01-09):
今天换了一个900瓦微波炉的变压器,次级烧了。卖废品可惜。想用它做个点焊机,以前用调压器铁芯做了个太笨了,用来接电动机线头用。次级需要多少平方的线合适,几圈。

网友A:
不要自个弄了,上TB买个也不用多少钱,还两电源两用的(380V 220V)(手工焊 亚焊)

网友:
卖废品算了,又不是什么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个弄了,上TB买个也不用多少钱,还两电源两用的(380V 220V)(手工焊 亚焊)

说的对,淘宝价格合适的有的是

网友:
别太懒了,百度“微波炉变压器 点焊机”。

网友:
最好用10平方的线,绕满即可。

网友:
当然了,4~6平方线的也可以的。

楼主:
好像不行

接上次说把微波炉变压器改碰焊机,修电动机接线用。网上有的说可以,今天马马虎虎的改了个,有5V电压。根本就没劲,是没缠好还是?

网友:
有大神没,解释下

网友(2017-03-01):
要用专用的扁铜线呀…………圆的绕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