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S投影仪色轮供电问题

楼主(2017-01-11):
请教大神们:DELL1210S投影仪按开关触发正常,没有报警,就是不显示,灯泡不亮,风扇也不转!经测量,主电源输出5V,12V和380V都正常!测量主板上色轮供电脚只有1V,把色轮供电线拔掉,测量主板接口有5V··装上反而只有1V··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吗:板号是:00.8FL01G007

网友:
资料已经上传,自己看!

网友(2018-11-02):
我头几天在咸鱼上买个海尔的也是不启动,我拆下色轮有明显的卡滯现象,试着慢慢转动色轮电机,转动自如后装机启动正常,有光投出就是DMD满天星,静等有合适DMD淘来换上。

网友(2019-03-19):
正好在维修几台GX-335的机器,

网友(2019-05-29):
DLP的机器一般开机后是灯泡先点亮后色轮高速旋转再才是风扇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