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轻松解决冰箱冬天不启动问题

楼主(2017-01-17):
    冰箱在冬季经常会出现不启动问题,这是由于普通冰箱温控器控制的是冷藏室温度,但是环境温度低于冷藏设定温度,冰箱当然不会启动,这样冷冻室温度就会升高,导致食物化冻。解决办法很简单,打开温度补偿开关就行了,还有些冰箱用的磁敏开关,环境温度低至一定值,自动接通,利用加热丝为冷藏室加热,达到冰箱正常运行的目的。今天要说的问题是,要是加热丝损坏,或者磁敏开关损坏,找不到位置怎么简单解决呢?  请看下图,如图所示就能轻松解决此问题。

    图中红色部分是冰箱中正常的照明电路,蓝色部分是增加的电路。工作原理就是环境温度低的时候,K2打到开的位置,这时当冰箱门关上的时候,K1是断开的,220V电经过K2和D1给灯泡供电,在D1的半波整流作用下,在灯泡两端形成110V左右直流电,灯泡会发光发热,但不会很热,长时间通电灯泡也不会损坏,这样就达到了提高冷藏室温度的目的。当冰箱门打开的时候,K1接通,等于短接掉了后加的电路,灯泡正常照明。

楼主:
补充说明,如果是LED照明的,外加个冰箱灯泡就行了,平时预备几个14mm螺口的小灯座,固定在冰箱顶部合适的位置上即可。

网友:
冬天修冰箱,会捡到很多便宜,就是有人不会使用温度补偿(冬夏)开关。环境温度低冰箱不运行

网友:
早前已经这样处理过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在电热丝断时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