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件东西能做个啥

楼主(2017-01-18):
一个是个R型变压器,从有线电视放大器里拆的。第二个是个可控硅还是ⅠGBT大家帮看看。好了上图!

网友A:
变压器整流后可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整流后可做个可调电源。

1.5安的太小了,修手机可以

网友:
33v好像没什么用的样子。如果想玩,倒是可以拆出来重新绕过,改成输出双12v的,弄给音响做供电用,这牛品质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不好用

网友:
第二个好像就是两个单向可控硅,组合后是否是双向的呢?

网友:
第二个好象是桥堆吧

网友:
啥用都没有啊

网友:
变压器可以用来砸核桃,敲钉子。

网友:
做个40W的低压电烙铁,用这个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