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3d42a5000iv开机后有开机声音,无图像,背光亮度不稳,忽亮忽暗

楼主(2017-01-19):
近日接修一台长虹3d42a5000iv开机后有开机声音,无图像,背光亮度不稳,忽亮忽暗,喇叭里时常会有(电视处于TV状态时无信号时发出的噪音一会滋啦一声一会滋啦一声,大概是消澡声,个人意见)按键好使,喇叭有按键声。拆机后测量电源24v稳定,5v稳定,恒流板供电正常稳定,恒流板输出给灯条的供电每一路都不稳,电压随着屏幕背光亮度的变化而变化忽高忽低。(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稳定的吧!正常值是多少?亮暗变化范围在0.几v到11.几v之间),恒流板换过故障依旧,灯条拆了测了都亮!维修陷入困境,能是给灯条供电的排线或者排线插座接触不良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希望路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虚心请教!急急急!

楼主:
高手路过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是灯条老化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是灯条老化了‘

网友:
你这个还是灯条老化了

网友A:
灯条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还是灯条老化

灯条换了,故障和原来一模一样,原机的灯条用仪器测都亮但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每条都有6个左右发光二极管只有微弱的光,新换的灯条都正常,后来把恒流板到逻辑板供电排线拔掉开机,灯条都亮不闪了,屏幕依然不亮,蒙圈了,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漏电吧

灯条换了,故障和原来一模一样,原机的灯条用仪器测都亮但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每条都有6个左右发光二极管只有微弱的光,新换的灯条都正常,后来把恒流板到逻辑板供电排线拔掉开机,灯条都亮不闪了,屏幕依然不亮,蒙圈了,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