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s42d5s av输入无信号

楼主(2017-01-20):
主板主板BN41-00582C,请教大侠,谢谢
现在放碟机,av信号输入有时摇几下插头偶原有图声一闪过去,
本机在朋友家正常,无开机2个月左右现在无图和声
主板插座以换过,其它输入插口也试个,也换过新的视频线,视频插座信号脚以地阻值85欧,故障一样

网友:
主板有虚焊的地方!!1

网友:
换别的信号源试下 还不行就直接换板

网友(2017-04-23):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此故障,好像开机时间长点图声会稳定的

网友:
感觉是亮度信号通路问题

网友(2018-01-18):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有一台跟你的差不多AV接上重启,用电吹风吹主板电视能好一会儿,一会儿就又没图像了

网友(2018-10-11):
冯大师说得对c0226,药到病除

网友:
85欧阻值是不是太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