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239K/A变频冰箱另类维修

楼主(2017-01-20):
     一台海尔BCD-239K/A不制冷,经查为变频压缩机不运转所致。因本地属小城市,没有同型号变频板和压缩机供应。且本人也是第一次碰到变频冰箱。难以准确判断是变频板还是压缩机故障,两者同时更换成本太大。只好另劈蹊径,想用普通压缩机替代维修。
     经分析原机变频板,发现是AC220V供电,变频输出三相交流电供给变频压缩机工作。变频板只有一条从电脑板送来的控制信号,无信号为0V,有信号为DC2.48V接入变频板光耦,控制变频板启动工作与否。
     故此,想用这个DC2.48V电压控制继电器或者双向可控硅来连接普通压缩机工作制冷。
     分析查看电脑控制板原机是用一小变压器变压,全波整流得到-15V,经LM7905稳压到-5V.只是电脑板输出信号DC2.48V地线为-5V端,接12V继电器不好取电,所以用了光耦隔离,设计了继电器电路。见下图。

楼主:
经实际试机使用,效果特别好,制冷速度快,噪音小,压缩机制冷运转电流钳形表测0.4A,启动停机正常。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学习了
请问楼主这样修下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这样是把变频改为工频了,你能确认变频板的输入电压是AC220V?电脑板来的2.48V是标准直流电吗?不知继电器线圈上并个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改动得多试机几天,看看其可靠性。

网友:
楼主的技术实在太高了,令人佩服。

网友:
楼主后续没有说吗。说说怎么样了。

网友:
继电器两脚应该接二极管 你接电容是想让继电器 延时断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