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垫常见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7-01-21):
按摩垫常见故障
1、背部无按摩,变速箱损坏,按摩双头电机损坏,控制手柄损坏。
2、颈部无按摩,变速箱损坏,手柄损坏。
3、背部按摩无加热功能,加热发光管损坏,连接线断,控制手柄损坏。
4、工作噪音大,变速箱缺油,异物刮碰,按摩电机炭刷损坏。
5、无电源不工作,控制板及电源板的损坏,手控器损坏。
6、坐垫无按摩或不通电,电机损坏,变速箱损坏,转换开关损坏。
这个和之前发的足浴盆故障都是个人的简单的总结,由于是两年前从事维修按摩设备这个工作,由于当时也不知道如今能到这个论坛里里来发帖,如果知道有今天我一定会拍很多维修的图片,这样声情并茂朋友们看了之后会更加赏心悦目的,这是写在微信当中的,今天借助贵宝地发将出来,也许会对有些朋友有些帮助,虽然不是什么好的经验,希望朋友们看了之后,有不周的地方还请谅解,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进步进步

网友:
咱没修过这玩意,说不好。

网友A:
   楼主能上传一下相关的电路与原理图纸吗?手工画的也行,正好有类似的修理问题亟待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传一下相关的电路与原理图纸吗?手工画的也行,正好有类似的修理问题亟待解决,谢谢!

我修的这些品牌是没有图纸的,不过我可以给你用文字叙述一下,拿以上图片为例,这样的按摩垫是结构最为简单的一种,它电路没有什么复杂的,主要控制部分及驱动电路都在控制手柄上面,有极少部分背部加热灯驱动电路在按摩垫里面,坐垫电路的控制在按摩垫外侧表面一侧加开关进行控制,它的电机供电是220v交流经整流,通过可控硅控制提供给背部及坐垫,颈部按摩电机,背部加热灯有的是交流220v供电,有的是直流12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的这些品牌是没有图纸的,不过我可以给你用文字叙述一下,拿以上图片为例,这样的按摩垫是结构最为简 ...

   谢谢楼主回复,现在很多好的按摩垫都是带手持式液晶显示控制线控盒,不知楼主修过相似的按摩垫机型没有,谢谢!

网友B(2020-09-22):
我自己买了一个,刚用很有劲。几次下来就没劲了,按不动了就自动停机了。空转都好。到底是机械问题,还是保护电路问题,师傅们都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买了一个,刚用很有劲。几次下来就没劲了,按不动了就自动停机了。空转都好。到底是机械问题,还是保 ...

这个多半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我在深圳修了好几年的按摩垫,一般都换电路板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半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我在深圳修了好几年的按摩垫,一般都换电路板完事。 ...

谢谢,电路板通用的吗?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半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我在深圳修了好几年的按摩垫,一般都换电路板完事。 ...

非常感谢,但不知道那里买线路板。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