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另类屏坏

楼主(2017-01-21):
   朋友一TCL电视,故障现象是图像边缘有绿色线镶边,或绿色糙波点干扰,用我的TV1607代试机,画面清晰纯净,处理屏线,更换逻辑板,都不能排除故障,确定屏坏。不知此机是否还有救。本人是没本事了。

楼主:
补两张图,前面有重复的

网友A:
是不是做维修的哦,这样是屏坏?你描述的自相矛盾?tv1607是什么?_?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两张图,前面有重复的

本人认为。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以下原因引起  1 主板上的LVDS输出信号问题(排阻和排容问题较多)  2 逻辑板上的LVDS信号负载电阻问题(一般为100欧)3 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做维修的哦,这样是屏坏?你描述的自相矛盾?tv1607是什么?_?主板?

咋们也是懵圈了。TV1607?????????

网友:
最好是用通用板点屏试一试,有时候转换器未必100%准确。

网友:
请问楼主TV1607是什么东西?

网友:
他是讲TV160第7代主板测试仪

网友:
转换器害死人喽:lol

用示波器检测信号

网友:
楼上几个不认识楼主的高级玩意  7代尼玛快1500。。。  楼主  你这问题妥妥的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