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32寸图像竖条

楼主(2017-01-22):
我是业余爱好,偶尔帮朋友邻居修点电器,这电视是一兄弟的,师傅们看看有救吗?屏坏?逻辑板?排线?

网友:
只有拆了测试才有数,从表面看,像是屏不对。

网友:
电压可参考相关逻辑电路或屏修复的

网友:
一样一样换过去不就知道了!最后多下来的配件留给下一个兄弟用喽。

网友:
逻辑板的哪个解码芯片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这电视刚开机时正常,然后慢慢的就出现图片上那样了,我也没有时间拆开检查了,年底太忙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