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T14SA128彩电伴音时有时无。求助!

楼主(2017-01-22):
用户一台康佳T14SA128彩电开机三无,查电源管8N60C损坏,10欧电阻开路,A327A三极管短路,行管D2102击穿,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电源管代用,断开行负载加装模块调试各电压至正常值,行管用D1561代换,恢复行电路,开机图像出现,声音也正常,原以为修好了,可看了几分钟就出现声音时有时无的问题,查伴音TDA7253供电19.78V正常,静音控制脚在没有伴音的时候电压为0.4V左右,有声音时为11.3V,用万用表测量观察此脚电压也不稳定,会在6~11V左右波动,以为是静音控制作怪,拆掉V201(C1815)还是一样,随即又拆掉V204(C1815)故障消除,静音控制脚电压稳定在11.3V,静音和音量都正常,但用万用表测量拆下的两个C1815三极管都是好的,请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不装V201和V204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把V201装回去查V204这边电路,电阻或电容。

网友:
Q203漏电或12V电源不稳定。

有可能是万能电源模块造成的。

网友:
查V203和R206

网友A:
v204  v203  应该组成开机 关机防电流冲击声音电路 如果不装 你开关机的时候听下 喇叭有没有 砰砰声

网友:
既然拆掉V204正常,可以代换试试,还有V203以及相关元件。

网友:
结合板凳和3楼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分析指导,我在网上查到康佳这种电源不能用万能模块,我找元件恢复了开关电源电路就一切正常了,图像也没有杂纹了,请各位同行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04  v203  应该组成开机 关机防电流冲击声音电路 如果不装 你开关机的时候听下 喇叭有没有 砰砰声

关机没有异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