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的录像机怎么加大华的摄像头,求助~

楼主(2017-01-22):
目前的情况是没有外网,摄像头的网线和电源都已经接上了。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添加大华的摄像机,我是通过主界面的添加IP通道——自定义添加——输入大华摄像头的IP192.168.1.168——选ONVIF协议端口八十——账号密码都是ADMIN,然后添加,但是没有无网络连接,是不是还要修改NVR 的IP地址,帮忙一下。

网友:
是的修改摄像头IP.

网友:
协议改为海康威视,功能才全!

网友:
海康的录像机用海康,大华的录像机用大华,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可以兼容吗?我一直都没有试过
不是说不能用的吗?

网友:
最好别混用

网友:
是可以兼容的如果不是钱的问题 最好用自己的设备 有时候自己的也有问题呢  录像机和摄像头要在同一个网段,最好用笔记本改

网友(2017-03-07):
用通用协议,要同个网断。

网友:
大华摄像头要用大华录像机!不用混用,很麻烦!

网友:
IP在电脑上设置一下不冲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