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修的冰箱返修找不到故障

楼主(2017-01-23):
夏天修的冰箱昨天用户说冰箱里的冰都化了压缩机嗡嗡的不停到用户家里割开工艺口没有佛喷出来断开干燥过滤器出口一段毛细管有大量的制冷剂液体喷出,挂表高低压分开打压检漏高压2.0低压1.0一天一夜压力没有降,割开干燥过滤器里面也不是很脏,出口也没有堵死,就是想不明白明明有不少制冷剂干燥过滤器也没有堵,毛细管也没有堵死为啥压机运行听不到气流声,制冷剂喷发的声音,最后没有办法从新换了干燥过滤器抽空加佛制冷正常,可是心里没底,大家帮忙参谋参谋出出主意。

网友:
冰堵了吧

网友:
高压喷出制冷液一般的是脏赌或冰赌冻季脏赌的比较多

网友:
毛细管冰堵

楼主:
没发细毛细管和干燥过滤器结霜啊

网友:
为了保险毛管和过滤器一起换掉,切记抽空干净!

网友:
按冰堵或脏堵的方法排队故障就行

网友:
很明显是冰堵了,低压微漏,压力高一点,保压时间长点

网友:
肯定冰堵了

网友:
把低压压力提高,试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