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倒屏现象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24):
RT809HSE编程器

本人把TCL L40E9FBD机器上的液晶屏,屏型号LTA400HA07三星屏,装在海尔LD40U3200用的是日立屏驱机器上,用该机屏线是不行的,屏供电位置是反的,经过比较核对找到相应的屏线,装上图像出来,不花屏,就是图像是倒立的,进总线没有找到可以调屏旋转的选择项。我想能不能通过技改逻辑板,解决倒屏现象,或者还有其它解决方案,求知道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忘记从哪个帖子着过了,改变逻辑板某个ⅠC脚电压能反转。

楼主:
RT809HSE编程器
引用 网友A:
忘记从哪个帖子着过了,改变逻辑板某个ⅠC脚电压能反转。

谢谢回复,希望你能记起来啊,等待等待

网友A:
搜索"逻辑板倒屏电阻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进入总线调参数就可以,主要是软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逻辑板倒屏电阻点"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我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总线调参数就可以,主要是软件不对。

就是没有倒屏功能。

楼主:
这台机器安装算一比较顺利,就是倒屏现象,想放弃真的还舍不得。

网友:
查屏接口定义或刷数据

楼主:
我也看了一下,可以作为参考,我这个是三星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