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激活手机电池?

楼主(2017-01-24):
怎么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激活手机电池

网友:
调到4.2V夹上就充!充不进就报废,换!

网友:
纯直流可能激不活,最好用脉动电流冲

网友:
用充电宝的输出正接电池正,负接负再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不闲费事把电池皮揭开直接充电芯正负极冲到3伏以上就好了

网友:
太旧的电池,你激活了也用不住,趁早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