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修手机了!!

楼主(2017-02-03):
年初三晚,我舅舅说他的手机的4.5.6三按键按不动,让我瞧瞧。毕竟是老年机,俗称组装手机,先以为是内部按键过脏,打开后发现不是,然后清查线路是走穿孔到另一边,请出热风枪把屏蔽网卸掉,清线路发现是在一块大芯片下面。没办法,估计是芯片脱焊了,用热风枪对主芯片进行加热后,冷却。上电,好了!!给舅舅打电话让取手机,舅舅在电话里说手机有时候会卡让我试试,还说第二天来取!我试了发现没有出现,估计和主芯片脱焊有关系!!

开玩笑了,要是真的大问题还真没办法修了!!!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大吉!!

网友:
大胆的修,技术会越来越高

网友A:
10多年以前我有个翻盖的彩屏CDMA手机,在朋友店里买的,刚过一年的保修期,就经常花屏,要反复翻盖才能好,大家都知道这是翻盖手机通病。拿到朋友店里,他说给我换排线,一周后告诉我手机修不好了,再买一个吧,我想就是排线问题怎么搞报废了。都是朋友也不好说什么,拿回手机,发现还不如从前了,开机根本没显示,我说是不是排线没换好?朋友又给我一根新的排线还有原来的旧排线,说你回去自己研究一下,那好吧。回来后,换上我的旧排线,还是花屏,说明手机没有其他问题。又换上他给的新排线,还是不行,证明他的新排线型号不对。然后开始测量我的旧排线,发现有三根断了,用线连接好以后,安装上试机,手机正常,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折腾来折腾去,花屏是修好了,但是手机出了新毛病,电池充满电,不开机两个小时就没电,开机也就用半个小时,并且手机很热,这个故障我搞不定,毕竟我不懂手机,至此宣告手机报废。

网友:
这就是芯片级维修啊!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年以前我有个翻盖的彩屏CDMA手机,在朋友店里买的,刚过一年的保修期,就经常花屏,要反复翻盖才能好, ...

手机漏电 .如果用手摸的话肯定有零件发烫.换掉就行了.

网友:
呵呵,修手机我不懂。

网友:
我也就是爱鼓捣。就因为这点爱好,头年我又买了热风枪,带放大镜的一个小架子。又买了直流可调电源外加一台胜利的数字表。不为挣钱纯属爱好。

网友:
只有大胆尝试,才能有成功的喜悦,支持楼主。

网友:
只有不断实践才能提高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