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如猫添翼的电磁炉维修工具盒

楼主(2017-02-11):
    前不久在论坛上看到坛友江南的风发的一篇《如虎添翼的电磁炉维修工具箱》,感觉很实用,也想自己做一个。对于坛友的这个维修工具箱,感觉还需要再做一些改进,一是体积偏大,放在工作台上比较占地方;二是扩展空间没能利用上,还可再增加一些实用功能。因此打算照虎画猫,做一个小巧方便,功能全面的电磁炉维修工具盒。
    正思索间,天空中飞来一只神猫,眼神中透出君临天下般的威严,手里还提着一个盒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猫魔盒?
    下面就看一下天猫魔盒是如何做出来的。首先是选择外壳,在排查了身边的各种废物盒子后,决定用一个联想台式机里的小电源盒子做外壳,比普通ATX电源又小了一圈,不是那么笨重。
    选好外壳,然后根据里面选用的小型电压表、电流表以及漏电断路器等来设计开孔位置,用铅笔在上边画好,再用台钻把要开孔的部位钻出一个个小孔。因为开孔都不是太大,如果用切割机不太好操作。
    然后用尖嘴钳子把钻孔部分扭掉,再用锉刀对边缘进行打磨,让其大小正合适。对于小的开孔,就用小的锉刀进行打磨;对于圆孔就用圆形锉刀打磨。
    孔打磨完后,开始安装配件。电压表和电流表我都是选用的99T1小型的,漏电断路器我是固定在盒子内侧的,是在漏电断路器的孔内塞上竹条,然后从外面再用螺丝拧紧即可。串的灯泡是以前客厅灯上淘汰下来的灯头,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灯头再穿过开的圆孔,很牢固。
    在输入端除了在火线上串保险丝外,我又并了个压敏电阻,这样当电压意外升高时,压敏电阻就会导通,烧掉保险丝,从而保护后级电路的安全。

    另外,我想再为工具盒增添烙铁功能。早就听说白菜白光好用,这次就买来白光配件,用自己闲置的笔记本电源来做个白菜白光,放在工具盒内。我的这个笔记本电源是台达代工的,质量还不错。19V、3.42A,对白光来说有些吃不饱,因为白光最佳工作电压是24V。
    那咱就先自己改一下输出电压吧,这个电源是DAP8A加DAS001方案的,改电压就是改取样电阻。下图中我改的是R61,电阻改小后输出电压变大。基本电路是这样的,R59和R60串联,一脚接光耦,另一脚接DAS001第二脚;R61和R62并联,一脚接DAS001第二脚,另一端接地。减小R61或R62阻值,电压变高;减少R59或R60阻值,电压变低。取样电阻一般都是精密四位电阻,比较好找,如果不知是哪个,用一个20K左右的电阻往上并一下看输出电压有没有变化就行了。
    俺再形象地把升压原理说一下,低压部分的8脚领导(据说脚越多官职越高,那些两个脚的的基本都是平民百姓)DAS001在改电阻后由于第二脚的取样电压变低,马上发现不对,并立马(忘了今年是鸡年)立鸡通知通讯员光耦同志,光耦也是鸡忙通知高压的8脚领导DAP8A,DAP8A在第2脚接到信号后,通过第5脚命令一线苦力工开关管增加导通时间,开关管也是鸡极配合,于是输出电压就升高了。看着升高的电压,俺还有点小鸡动。
    在焊接好白菜白光电路后,我又觉得如果能再增加个直流可调电源不就更好了吗?于是又买了一个降压模块装了上去,把降压模块上的电位器用线连接改到盒子上部,便于调节,同时安装了数码管以便随时观察电压调整情况。下面就是安装好的盒子了,这张是正面的。
    再来看看反面的,白光接口和可调电源接线脚都在这边了,接线脚我是从一个音箱上淘汰下来的,应为接线柱太大,这个还小巧一些。
    做好了就来测试一下,先接个电磁炉看看电流表情况。

    再把灯泡下面的开关打到保护挡,试试短路灯泡亮不亮,我是直接把插座用导线连接起来,灯泡常亮。这样修电磁炉或其他电器时就不怕短路烧零件了。

   接下来试试俺的白菜白光,将电压表和电流表下面中间那个开关打到白菜白光那边(我这儿装的是三脚三挡船型开关,左边为可调电源,中间位关闭,右边为白菜白光),白光控制板上的二极管亮了,很快不到十秒就融锡,确实很爽啊,原来的936要一分钟才能热。另外插座这个面的右下角还装了个船型开关用来控制笔记本电源的通断,如果两个都不用就关掉。

    最后再试试可调电源,将电压表和电流表下面中间的开关打到可调电源这边,数码管显示电压,调节面板左上角部位的电位器,将电压调到18V,从后面接线脚上接上一个电磁炉风扇,转的真欢啊。

    最后,为俺的天猫魔盒赋诗一首:电压电流双保险,漏电保护串灯泡。白菜白光秒融锡,数显直流带可调。
    祝各位坛友元宵节快乐!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让人佩服

网友:
赶紧给我发过来 顺丰到付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让我想起熊出没里面的光头强,啥机器都能造出来

网友:
楼主乃神人,佩服。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动手能力很不错,恭喜你元宵节快乐!

网友:
楼主不但动手能力强,p图也有一手。文学修养也不错!

网友:
楼主一下子把19V调24V,有没有注意电源适配器的原边供电给ic也调高了,还有MOS管栅源极,注意别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