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正常吗?

楼主(2017-02-14):
汽车跑了3公里、斜盘变频压缩机、室外温度17度、空调设置22度2级风量、车窗关闭、出风口有冷风、停车怠速3分钟,低压2.5bar 高压7bar,是不是测量时压缩机刚好没启动,还是压缩机坏了呢

网友:
不会开汽车 看看楼下咋说

网友:
恩,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主先送部车给我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A:
瞎搅和!就是跑300公里也不会制冷!汽车空调只会制冷,制热需用发动机的热水(气缸冷却循环水),开暖风机吹热风。虽设置了制冷及22度的温度,但车内温度可能比22度还低,它(制冷压缩机)怎么也转不起来,非要车内温度在22度以上时才会启动压缩机制冷。
你感觉“出风口有冷风”,那是自然风(常温风)的温度。如果真是压缩机转动制冷了,那高压压力也不可能是7bar(7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搅和!就是跑300公里也不会制冷!汽车空调只会制冷,制热需用发动机的热水(气缸冷却循环水),开暖风机 ...

现在这天气确实不该动空调,还是听你老人家的话等天气35度时再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天气确实不该动空调,还是听你老人家的话等天气35度时再测量。

一般人体在自由状态下,28度以下不会出汗,28度以上就有人会有出汗的感觉,30度以上就会感觉热,不舒适。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至23度之间,是大多数人适应的舒适温度,所以汽车一般在气温30度以上时就要开空调制冷了。

网友:
室外17度,你要22度,你这是要单冷空调制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