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拆解问题

楼主(2017-02-16):
请教师傅们这种油烟机如何拆解

网友:
报价,拆回店里,自己慢慢搞,总会明白的,其他的别人也帮不了什么

网友:
没有固定的拆解方法,得靠自己观察研究,从后面拆的

网友:
拆解最简单,安装较麻烦,维修最复杂。

网友:
慢慢猜吧。总会拆开的

网友:
拆多了就自然会拆了

网友:
一般看周围没有螺丝的话就拆灯,拆了以后就慢慢观察

网友:
从烟机的后面板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
先观察 整体结构,  看螺钉能否拆下,  主要是你要知道哪里有问题 ,就查或拆问题所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