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求解

楼主(2017-02-18):
我刚接触到制冷,好多问题都不懂中,向各位师傅请教,       1  热力膨胀阀调到最小时能关死吗,  开到最最大还能受感温包控制吗, 膨胀阀出厂是否都已调好过热度,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膨胀阀的开度是由感温包自动控制,调过就不是呈线性。   例子 R404在正常时-40度时稳定后低压约为0表压,在25度表压约为1 。 如我人为在-40度时将阀调小很多,-40度也是可以稳定的,只是在25度时表压就不再是1了,可能是0.5或其它,也就是流量少了,再次降温时就会好慢或做不到 ,所以不能乱调         2  压缩机低压不能为负压对吗,    压缩机在运行时有没有规定低压压力最小是多少表压,在做超低温时也就是表压接近0,长时间运行对压缩机会不会有影响,    3  在加注制冷剂时,由于有的机器是有降温时间要求的,是否加的相对多点,速度会快点,但是多了在开始时是会结霜的,之后又会慢慢化了,这与荣昌老师说的压缩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结霜这说法有不同, 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不管你懂不懂   你能说出这么多    你就是比我懂的多的多      我现在是心浮的什么都学不进   修东西也是

网友:
能写出这么多也佩服哈。

网友:
行啊。有两刷子

网友:
1、膨胀阀即使调到最小(顺时针旋到底)也关闭不了,它是不能作关闭使用的;
2、膨胀阀的过热度厂家是根据制冷剂的种类调定好的,所以膨胀阀应该与使用的制冷剂配套。感温包是用来调节膨胀阀过热度的,即借助调整膨胀阀的开启度来达到调节过热度,而膨胀阀的开启度是在过热度的范围内进行一定调整的,开启度是不能无限制地任意开大或关小的,也就是说自动调节的范围无法超出膨胀阀规定的过热度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
3、膨胀阀的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上,实际就是该阀的出厂状态,要求不可随意调节,应保持出厂状态。
3、低压压力是根据当时制冷温度的蒸发温度而对应变化的,即当时的制冷温度,蒸发温度始终比当时的制冷温度低5度左右,得出蒸发温度后对照所用制冷剂的对应压力,那就是低压的理论压力了,再适当减去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那就是当时的实际低压压力了。
4、什么范围的制冷温度和蒸发温度,就应当选择配置什么范围的制冷机,压缩机的运行必须符合其规定的性能范围。如系统的制冷温度在-10~-20度的范围,蒸发温度就是-15~-25度的范围,压缩机就必须选择蒸发温度在-15~-25度范围的;如果蒸发温度在-20~-30度的范围,就应当选择-20~-30度蒸发温度范围的压缩机,超低温就必须选择超低温的压缩机,不可超出压缩机规定的性能范围,否则就会影响运行工况或损坏压缩机。
5、所谓“制冷剂加得多点,制冷就会快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可取的!也不存在“压缩机开始时是会结霜的,之后又会慢慢化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网友:
谢谢楼上讲解,讲得太好了。。。

楼主:
首先多谢荣昌老师的耐心解答,虽然我的困惑还在,也许是我问的不专业,十分感谢我还是有点收获。

网友A:
请问荣昌老师如何判定膨胀阀在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荣昌老师如何判定膨胀阀在中间位置?

一里路走到你家,不用教你应该知道中间是多少路了吧!
你在原地转了一百圈,不用教你中间是多少圈了吧!

楼主(2017-08-20):
多谢荣昌老师的指导,过了那么久已爱上了制冷,通过这个平台慢慢的结合实际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