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和jsq20-10et16燃气热水器E4故障

楼主(2017-02-20):
热水器通水、电、气后,开启热水阀,风机能启动,风压开关能动作。同时主板也有对脉冲点火器供5v电压,但无点火声无火花,也没有对主阀、比例阀的电源输出。风压开关动作数秒后停机,报E4故障。更换风机电容、风机霍尔都不能排除故障。

网友:
直接换点火器就行了

楼主:
我也觉得点火器有问题,但是弄不懂主阀和比例阀在什么条件下才得电。

楼主:
又检测了一下点火器反馈输出信号,有15v交流电压、可就是没打火声,也看不见火花/

网友:
换点火器吧

网友:
更换主板,有一批的主板有问题,如果你能修主板的话,拍个照片分享下,谢谢!

楼主:
先换了点火器,试机还是E4.最后换了主板果然好了

网友:
以后记得e4多为风机驱动电路故障换了就好

网友(2017-03-25):
生活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