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没接信号,一切正常,接上信号,没图像

楼主(2017-02-21):
一款清华同方显示器,不接信号时,一切正常,正常显示没有信号接入。一旦接上VGA,就没信号了,但背光灯是亮起的。请教问各位大侠,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主板坏,查输入部分的保护元件红圈中的

网友:
显示器主板问题换一个。

网友(2018-12-29):
请问清华同方怎么刷程序

网友:
清华同方显示器,不接信号时,一切正常,正常显示没有信号接入。一旦接上VGA,就没信号了,但背光灯是亮起的。请教问各位大侠,哪里出问题了?我有好5台

网友:
是清华同方什么型号的显示器?你没说型号。
接VGA没图像一般是驱动板问题或者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