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亮灯不能正常充电的快速修理经验,不看你后悔!

楼主(2017-02-21):
充电器灯亮说明高压侧工作基本正常,开封前测量空载输出电压,一般48伏和60伏的空载电压应当为56和75伏左右,没有电压的话可能是低压侧引线有断的,但也可能是该充电器内部带接反保护功能,后者充电器正常时输出电压也是0伏左右。遇到这种充电器只有打开外壳测量次级虑波电容上的电压。
1、低压侧有电压但指示灯闪动,大多数是变压器引脚因为途中震动而断线,用手转动一下变压器如有松动就属异常,小心取下变压器找出断线的地方仔细接好,再用尼龙扎带将变压器与板子扎紧焊牢即可排除。也有少数是与变压器直接相联的电阻、二极管断路造成的,所以取下变压器后最好用表检查一下周围的原件为误后再上变压器。
2、电压正常但充电没满就停止了,或者相反充满了还是不变灯。出现上述情况可用一确定正常的充电器给电池组充电,如正常能变灯就说明电池是正常状态的,故障在原来的充电器,在低压侧有0.15欧姆左右体积较大的电阻就是它负责检测充电电流的,如果充不满就停可以把它增大到0.2左右,相反则可以换成0.1左右的,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另外,如果遇到灯不亮的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板子上有明显的烧焦的痕迹,由于贴片原件较难处理一般就没有修理的价值。如果没有烧的现象一般检查市电进线是不是断了,400伏电容有无怀孕,启动电阻是不是变值,也有的是电源管开路造成的可换一个即可恢复正常。其他故障一般价值不大。
蚊子腿也是肉啊,希望你修的愉快!

网友:
补充,有的緑源电动车3眼插头极性有的相反

网友:
这都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对维修充电器还不太熟的朋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A:
我修的充电器,10个倒有5个返修的,3842换,开关管换过,3842外围的电阻也换,400v的电容也换,光耦也换,RCD电路也查过,但还是烧烧烧。真让我怀疑我会不会修电路了

网友:
都是非常实用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散热很重要!1.看风扇有无装反,引起过热      2.调整风扇启动电压(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充电器,10个倒有5个返修的,3842换,开关管换过,3842外围的电阻也换,400v的电容也换,光耦也换,R ...

有时候指示灯是会骗人的,修复后的充电器还需检测其的各项工作参数是否正常后,才能交付使用!其他电器也是一样!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对维修充电器还不太熟的朋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