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菱205冰箱不制冷。

楼主(2017-02-22):
今天接修美菱冰箱,不制冷,分高低压,打压,放两天,高压下降一点,低压没有变化。于是就把高压外挂一片,抽真空,冲氟正常。

网友:
要表达什么????看不懂

网友:
打开工艺管有一点气就直接挂链子,没气就是低压漏检查。

网友:
低压不漏就好办

网友:
外漏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网友:
低压不漏就好办了

网友:
美菱冰箱的管路设置是非常标准的,出了问题也有规律可循。若高压漏,去掉防露管就行,不不外挂,这样也美观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