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图纸请教

楼主(2017-02-23):
  请都一下高手(图片放大可以看清),1.这个图中的PMW波走到哪里的,正常不是应该走到驱动三极管Q602的基极的吗?
                2.通常所说的LM339的信号输入端我知道是电压,电流,之类的反馈,问题是输出端的信号输出到里了呢?输出端的电压是18伏呢还是所谓的“高,低”电平?
                3.到底是LM339控制芯片呢,还是芯片控制LM339呢?
         我是初学者,请各位老师不要见笑!多谢了!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三级管的G极是哪个极。LM339输出的高电平就是它的供电电压,低电平是0V。具体是谁控制谁,就要看它的作用了。

网友:
当然是 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三级管的G极是哪个极。

是基极,Q602那个

网友A:
现在不就是接在基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就是接在基极上吗?

现在是在Q601的基极上的呀!

网友:
楼主思路错了,CPU输出的PWM信号不是直接驱动功率管的,还要经过同步电路,功率整定电路,以及各种保护电路的。就你发的这个图,比较器1是市电检测电路,太高太低都不行。比较器2部分电路被你挡住了,比较器3是同步检测电路,比较器4是功率调节电路。CPU输出的PWM信号经过积分后通过R504送到比较器4的正相输入端,比较器4的反相输入端输入的是三角波,比较器13脚输出的信号才是待驱动功率管的方波。Q801 Q802组成典型的图腾柱驱动电路。Q602是功率管的关断管,一些保护电路通过它关断功率管。LM358组成功率整定电路

网友:
PWM是不是走到LM339的第11脚进入

网友:
芯片控制LM339 不用怀疑。

网友:
同意光头强的李老板的解释,楼主在这方面可以看看梁吉铭老师关于电磁炉维修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