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25高清二次不开机罕见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3):
    很久没发过大屁股电视维修案例了,现在都是液晶电视的天下,觉得发这种帖子在实际维修中借鉴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之所以将此例发出来,只是与大家分享下这个长虹电视故障的罕见之处,但是结果会让大家大跌眼镜:这么个东东坏了?怎么可能?请看正文

    马上就过年了接个王牌坏大块的电视,为了那诱人的棕橙棕,驱车30公里去朋友那里找大块,保险起见,直接拉上电视。朋友倒是很热情,大块免费,而且免费装好,死活不让走,免不了又是几个小菜,开车不喝酒,吃吃饭聊聊天,准备走人,又往车上放了两瓶酒和一个25长虹高清电视,问咋回事?答曰:开机高压启动下就待机了,自己没修好,先后找了两个售后的朋友,三个人断断续续修了将近一年,到现在修的高压都没了,高压包偏转数字版都换了,行场全部查了,5伏啥的都没事。。一听这话,觉得有点麻烦,但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难;拉走。

    这电视一放放到了前几天,从我拉回来它就没进过屋,无意间看见了这个放在角落里,灰头土脸的电视,修修吧,再不修对不起朋友的热情款待了,说干就干,上手术台,拆机,常规检查,开机测主电压待机80伏正常,按开机键电压升到85伏,随即又降到80伏,灯闪几下又亮了,又待机了,换掉朋友提供的数字板,还是如此,行电路断开,断开稳压电路开待机控制的跳线,开机有继电器的吸合声,主电压升到140伏稳定,挂灯泡电压也正常,看来电源没事,断开开待机电路,接行试机,开机瞬间高压启动,但是随即主电压消失,电源停振,难道高压包挂了?瞬间打火致使电源停振?致电朋友,朋友说高压包绝对是好的,这就奇了怪了,开始检查行电路和场电路,还是一无所获,【实际这些电路已经被他们几个检查N多次了】维修陷入困境,看来还得重新寻找突破口,主板图片如下:

        仔细分析自己的维修过程和朋友所维修的部位,既然接上开待机电路主电压有提升的迹象,随即又待机,数字板不再输出开机电压,应该是保护了,但是断开开待机电路行却可以瞬间出现一下高压,说明数字板已经输出了行驱动脉冲,既然高压包是正常的,为什么高压启动瞬间电源会停振?如果电源有问题为什么接灯泡电压始终正常?朋友找的两个帮忙的都是做售后的,技术不会差到哪去,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电源有问题,能带动灯泡,却无法承受瞬间高压产生所需要的电流,,而且在试机过程中,行瞬间工作的同时,伴随着高压包发出较大的吱吱声,电源才停振,随即将矛头指向电源电路。

      此机电源芯片为6756,开机测电源初级主要电压和电阻都正常,查来查去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对自己判断电源有问题的想法产生了怀疑,不管它了,接上模块一试便知,没将模块固定在原散热片,只是找个散热片加上临时试下机,调好电压,开机行启动,出现两边不到边的图像,心中暗喜,就是电源坏了,看来元凶即将浮上水面,突然发现模块散热片异常烫手,简直不能触摸,赶紧关机,【确定模块是好的】  为什么模块会这么烫?只有电源尖峰脉冲吸收电路了,随即检查尖峰吸收电路,发现一个221的瓷片电容击穿,随即换掉此电容,恢复所有电路开机,高压出现,随即出现正常的光栅,接上信号,图声正常,维修结束

       此例就是电源尖峰吸收回路瓷片电容击穿,使电源不能正常工作,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又是高压包坏,又是数字板坏,场块坏,AFC坏,等等,都是电源引起的假象,谁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瓷片电容,使得三个维修工修了整整一年,吃尽了苦头,变成了疑难杂症。

                                  谢谢观看,有点啰嗦

网友:
谢谢楼主大大,顶一个。。。

网友:
楼主好文采,引人入胜。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遇到过多台同样毛病的案例,不足为奇

网友:
我要是有楼主的技术就休休楼宇对讲的可视部分了,可惜就是不懂

网友:
不错的案例,感谢分享。

网友:
网络盒子不错

网友:
不错,长虹的就爱坏瓷片电容。曾遇到组装机A3电源故障,尖峰电容坏。换上模块确定故障,一个四十几欧的电阻烧的通红。就是这个2KV681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