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天宇 T92型数字表好用吗?

楼主(2017-02-24):
天宇 T92型数字表,功能看起来挺全的,就是电容最多只能测到200U,有点小了,价格40左右,但不知道质量如何?好用吗?请用过此婊的同仁说说啊。

网友:
这个价格的不会太好

网友:
40块的表别指望比福禄克还好用。

网友:
价格在那摆着呢,不过能用就行,别指望有什么惊喜,坏了再买。

楼主:
30包邮买了一块隔天就到货了,试用了一下还可以的,电容档比标称值偏大一点,标称10U的电容显示10.5左右,而在老数字表上显示9.7左右。二极管档标注不准确,要用200K当测正向电阻才有显示,火线判别功能档基本无显示,要用200伏交流档测火线才有二位数显示零线基本无显示,其他各档功能正常。特别是有测试遥控器红外脉冲发射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总的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适合初入行的朋友使用,寿命长短一时无法判断啊。

网友:
没草!马儿不会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