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动开关控制电路故障

楼主(2017-02-26):
我单位有一客控系统,故障出现在主板上,微动开关什么的,信号线什么的代换过都是好的。其他正常的主板,只要按下微动开关一次(不分按多长时间)就是主板上的继电器一关或是一开很正常,故障的就是按下微动开关主板上的继电器就不停的极快的反复开关,松开就停。想请教各位大神故障可能出现在控制电路的哪里? 谢谢

网友:
微动开关有上拉或下拉电阻或电容,看这些东西可有坏的,要不直接上示波器看开关驱动电平是否平稳,

网友A:
再有,这个按钮开关异常也会如此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这个按钮开关异常也会如此的哦。

开关什么的都已经代换过了,问题就出在主板上的电路中

楼主:
已经修好 把5V电源哪里的电容都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