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源过滤器能防冰堵?

楼主(2017-02-26):
1金币
我在浏览国强版主帖子时,底下有个跟帖,说用离子源过滤器可以防止冰堵,用这种过滤器可以不用做任何除水分处理。不了解的可以去淘宝搜索一下。而且跟帖人说用那个玩意真的没有冰堵。有人用过么?效果如何?35元一个啊,真贵!!

网友:
35元一个 买它?冰堵不好搞吗?我觉得还行啊 修一个冰箱利润才多少?

网友:
听同行说效果不错,具体好到什么程度我没试过。

网友:
我表示怀疑,也迫切的想寻找,只要是用有,反正有人买单

网友:
没用过,也没看过。35元过滤器对我来说成本很高,不用!!

网友:
没有使用过那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
这个所谓的“离子源过滤器”,眉头一皱就可以想象它的效果是不是那么神!笔者无心评判这东东是不是神,反正有人用过,效果微乎其微。据别人说,它的原理是高阻节流,使汽态水液化而被干燥剂吸收!(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哈)。
制冷系统中的水分,一般都潴积于压缩机(油)、气液分离器,低压蒸发器中。状态多为液态。如果都是气态,抽空就抽出去了。你怎么保证液态水流过你那东东?制冷系统中的水分不多时,常规抽空,不处理也不会冰堵!
我制作的大过滤器,有人一看就说是冻库的大过滤器,想一、二小时处理顽固性冰堵是妄想,起码也得连续处理一天以上。不错,就那么个东东,就装点变色硅胶,一天处理好了,算你运气好极了。可是他没有看到内部的改造和添加的机关。空了我展示给大家看看,单是那根螺旋管,上面针眼那么大的眼也是500多个!
离子源过滤器,还不如三个净水器滤芯串联!我把它接在别人装修房子的空压机入口端,工作一天,气箱中一点水也放不出来,滤芯的第一级完全湿透!不装,一天至少放一碗水。不过,也不是简单串联就是的啊!

网友:
您好,我一直使用“离子源过滤器”,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是总体算起来还是划算的——不用氮气,不用干燥剂过滤器,不需要超长时的抽真空,不会出现返工的情况——等等,反正好处多了,很快、很省事、很放心!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问,他们技术科是跟踪服务的,很好!

荣昌制冷 -4 极力误导!

网友:
论坛里也开始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