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电烙铁在我手里都死掉了

楼主(2017-02-27):
故障是烙铁头不粘锡,新的好用,我不太会用,太多电烙铁都死在我手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焊锡焊,松香有没有用,我习惯最后不用了,把热的烙铁头插在松香里一下,可能是这个坏习惯,有人说,一般情况不用焊锡膏和松香,那么用完了,电烙铁头是应该沾着点锡,还是用软湿海绵把头擦干净,下面让大家看看我的工具,多般不上锡了

网友:
烙铁头用完后,需加锡后放置,防止烙铁头氧华上锡困难。

网友:
松香和焊锡膏都对烙铁头有一定的腐蚀性,一定要洛铁头保留焊锡,

网友: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网友:
直接上白菜白光,所有的烦恼都走开了

网友:
新烙铁头先烧几个小时,表面氧化后上保护层,可以在轮胎胶上反复摩擦,再烧一会就用锉刀打磨刀头,马上上锡,这样就不会不沾锡了,我在工厂都这样

网友:
烙铁头的寿命跟使用温度成正比,再好的头子也耐不住干烧,现在的电网供电,基本都是超压供电的,240上下是常事,这样一来,烙铁的功率实际是大过标称功率的。

松香的熔点为172℃~173℃.当松香加热至该温度时,松香熔化,这时它才能发挥助焊剂的助焊作用.当温度达到或超过300℃时,就开始分解与炭化.,有铅焊锡200多度就可熔化,300多度流动性很好了,温度再高,焊锡就变成沸腾状态,焊锡会分解掉,如果这时候烙铁头一下子插到松香里,会使松香快速气化,剩余物质会炭化附着在烙铁头上,烙铁头自然不能沾锡了。

网友:
用松香就好,不要用图上那种焊锡膏,白光头用那种焊锡膏时间长了头容易断

网友:
焊锡膏就是个 烙铁头杀手

网友:
不知道你手持烙铁多长时间,但是从你的注册时间2013年看,应该时间更长,烙铁头氧化不粘锡的问题都搞不了,就不要搞了。因为你搞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搞明白,再搞也是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