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场管代换经验分享

楼主(2017-02-27):
第一次修电三轮控制器坏了,代换了一个至今无问题。下来检查控制器A相有一只场管击穿,型号75NF75,这种管子48V-64V

前不久修一台五星钻豹64V电摩,检查控制器坏。也是A相的一只场管75n08R击穿,用了一只75nF75代换,用户骑了几天,又出现电门有电,转把不启动,有时按下喇叭就可以转把启动。在调试时A相管子又爆了。于是长了个心眼,将c相的原装75n08R装到A相故障位,将75nF75装到c位。电车放这我骑了两天都没事,后来闲着没事又转转把空转,结果又爆管。无耐只好换了一个48-64V万能控制器。里边是75nF75。真的想不明白之前修的为呵总爆管,而且都是空转时突然爆掉。

网友:
修这个东西,不够手脏的钱

网友A:
个人觉得空载电压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空载电压高呗

75nF75耐压75V,电车空载68V。应该不是耐压的问题,何况75nF75额定电压75V,可能超压90V也不会烧。个人认为可能和瞬间大电流或导通阻抗差异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75nF75耐压75V,电车空载68V。应该不是耐压的问题,何况75nF75额定电压75V,可能超压90V也不会烧。个人认 ...

我认为要用原型号代换,还要涂导热硅脂。

网友:
场效应管质量有可能不好,也可能是管子导通电阻大,你把坏管下下来测量看看,导通电阻大的坏表现热损坏,会变色。耐压差的会击穿,ds击穿或gs击穿,或gds全通、不通。搞维修要有故障追踪的习惯。

网友:
我认为要用原型号代换,还要涂导热硅脂

网友B:
不管是控制器上的还是DC-DC转换器上的场效应管最好是用耐压更高的管子代为好,硅脂肯定是要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控制器上的还是DC-DC转换器上的场效应管最好是用耐压更高的管子代为好,硅脂肯定是要涂的。

硅脂涂不涂关系不大!原装控制器都没有涂。75nF75功率比75n08R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75nF75耐压75V,电车空载68V。应该不是耐压的问题,何况75nF75额定电压75V,可能超压90V也不会烧。个人认 ...

感应电动势  你算里了吗 ? 还有管的保护电容都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