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日立投影机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7-02-28):
电源板输出到点灯板的三根线都是什么线 输出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交流的话可以整流吗?

网友:
1:主供电一根,市电整流滤波后,直流电。

待机318V 左右,开机时PFC工作,这时有380V左右。

2:灯板驱动供电一根,十几伏吧?

(有的灯板只有主供电,驱动供电在灯板上DC-DC得到)

3:地线一根。

楼主:
我量了 三根线都有电 不开机时是14到24伏 总变化 开机后也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 三根线都有电 不开机时是14到24伏 总变化 开机后也没有太大变化

测量时你黑笔接哪?

楼主:
黑笔接电源外面的铝壳上

网友(2018-12-26):
黑笔接电源外面的铝壳上   说明你基本电源长识都不懂  好好学习  正确的是黑笔接大电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