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换轮胎用不用这个钳子

楼主(2017-03-01):
就是这个,我知道过去摩托车需要这个,上图

楼主:
我现在正准备开电动车修理店

网友:
这个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网友:
用不到这么大的家伙吧!!

网友:
我以为是打铁的

网友:
软边胎需要这种钳子,硬边胎不需要。

网友:
用不着,现在的轮胎都是钢丝口的。

网友:
备一把也是可以的,会遇到多种轮胎的。

网友:
搞维修什么情况都会遇到,有比没有强,有备无患 。

网友:
用小撬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