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的温度保险更换时,你怎样接上新保险?

楼主(2017-03-02):
1、用新的温度保险的引脚绕紧旧引脚,沾点焊锡更牢固。
2、用压线钳冷压引脚,可老觉得我压不起原装的效果。是压线钳不对吗?

网友:
用锡能行?那温度!你最后图那样子不行,光杆对光杆压不紧.得剪前面花线位置包光杆上冷压.

网友:
也是冷压,没有办法焊。

网友:
可以的  我也是压的

网友:
用锡焊准行,唯手熟尔。

网友:
想好用就用锡焊绝对放心

网友:
  湿棉花包住保险管,然后焊接。最好买C型端子压接。

网友:
可以尝试用碰焊法

网友:
从来都是用焊锡上的

网友:
把坏的两个头子留着,新的脚用钳子和旧的绞一起,再绞的地方上锡,一直这么做没有出问题。也有带线的保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