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12冰箱问题,要报价修不敢确定是那里坏

楼主(2017-03-02):
一个R12制冷剂的冰箱,现在通电压缩机能运行,似乎也能听见制冷剂喷发的声音呲呲呲的声音,同时也有轻微流水声。压缩机排气管微微有点热回气接近室温。排气管回气管用磁铁不吸,用刀刮了下是铜的(不太敢确定,刮的不是很深) 。现在不好判断是压缩机坏,还是漏。论坛有没有经验的师傅回一个,我好报维修价格。谢谢

网友A:
不切开管道怎么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切开管道怎么能知道?

切开我就不发帖子了,现在在用户家,报好价才好拖走

网友:
那你就报高点

网友B:
正常冰箱报价,无论内漏,压缩机坏都一样。
压机不值钱,关键是内漏,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冰箱报价,无论内漏,压缩机坏都一样。
压机不值钱,关键是内漏,耽误时间。

所以我是报内漏的钱还是内漏加压缩器一起~~~报太高估计又黄了

网友C:
割开再说,这有什么啊,反正都要割开的。解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割开再说,这有什么啊,反正都要割开的。解释就好了

冰箱太老超过350就不修了~~不换压缩机的话 可以考虑修下 换压缩机就算了

网友:
反正也不冷了,割开压机坏就不修理了呗

网友:
直接报个300+,管它管漏还是压缩机挂了,压缩机挂了去搞个旧的,成本比背网多10块钱左右。就怕是内漏,内漏工序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