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9个头的监控怎么布置

楼主(2017-03-02):
有客户要装9个200万的摄像机,怕用百兆交换机会不稳定,想用千兆的连接,大家帮忙看看,如果按图上的方案连接可以吗?是否合理?
另外,这个是否需要用千兆的交换机?百兆的能不能稳定胜任?

网友A:
5口千兆和8口千兆交换机距离很远么??不考虑距离分布的情况下一个16口百兆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口千兆和8口千兆交换机距离很远么??不考虑距离分布的情况下一个16口百兆就可以搞定

上面的8口千兆和5口百兆是在一起的,下面的5口千兆是在数十米远的地方

网友:
保证不返工的前提下,怎么便宜怎么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千M交换机,还搞那么多个交换机,设备越多越容易坏。其实百M交换机完全够用。

网友:
对一个16口的就搞定了,还搞那么多的,麻烦

网友:
完全可以,200万主码流就4098  打5M算才45M百兆完全足够

网友:
一个16口百兆 ,用无氧铜的550以上的综合线,我跑过120米

网友:
是可以胜任的,线要用好线(超六类等等)

网友(2017-04-15):
百兆交换机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