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我看下这个压缩机是加什么氟的

楼主(2017-03-03):
大师们帮我看下这个压缩机是加什么氟的谢谢了!!!

楼主:
这是个啤酒保鲜柜上的,看外边不算太老,有什么方法辨别,谢谢了!!!

网友:
放气看能点着吗,点着就是600,不然能是12

网友:
多半是600R

网友:
要是600a肯定会有防火标签

网友:
.,都看不出来了。‘看得出来的,还问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啤酒保鲜柜上的,看外边不算太老,有什么方法辨别,谢谢了!!!

啤酒保鲜柜上冷藏温度用的,蒸发压力高,多为R22制冷剂,绝对不可能是R600a或R134a制冷剂。

网友:
真看不出来  商标有吗

网友:
R22和R134都有可能,不过荣昌老师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排空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