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轴承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7-03-04):
压面机上的轴承坏了,这个怎么弄出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加热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还原旧轴承,把钢珠还原,这样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楼主:
没法钉啊,定那能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加热

没法加热,没工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法加热,没工具啊

液化气,焊炬,电磁炉,火烧,难不成楼主还生活在远古时代

网友C:
用电焊焊住往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化气,焊炬,电磁炉,火烧,难不成楼主还生活在远古时代

没办法,平常主要弄电气的,机械这块没怎么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焊焊住往外拉。

在人家门脸上呢,工具很少

网友:
在轴承中间焊个横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