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哪位师兄有松下TH-P55ST50C的维修手册

楼主(2017-03-05):
如题,先感谢,

网友:
这块电源板单独通电工作的设置方法是:将P6的1脚STB5V和6脚main-on短路,把P2的VSUS输出端接上60W灯泡,接上220V,电源板就可以工作了。各路电源电压都有输出。不像以前的机型,电源板单独工作还要给电源板在P34接一个电源开关代替面板上的电源开关。
电源板不工作,细查发现是电源板上的R526脱焊。
同时发现电源板输出的STB5V偏低,只有4.4V。更换IC501后,正常。
IC501正常工作时,输入端是7.5V,输出端是5V。输出端的电流是30MA。可以用普通的三端7805代替。D505正极的R531容易阻值变大。可以短路。这是一个整流管正极的限流电阻。 55ST50

网友A:
我是传吴老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传吴老师的!

谢谢,有手册么?

楼主:
请大家发个维修手册

网友(2020-04-27):
谢谢维修分享,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