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508e音量开大后,声音断续。

楼主(2017-03-06):
维修一台便携式小音箱 ,采用cs8508e八脚数字功放,测7,8脚短路,更换后,音量电位器调大后声音断续,音量调低后正常,请教各位老师,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供电电压是不是被拉低,建议换大点的变压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问题解决了块子质量问题,在某宝买了10块,全新的,用表测有4个5.8脚短路

楼主:
提醒同行注意,买来的cs8508e,先用表测量一下在装。

网友(2017-04-15):
能测量出什么结果

网友:
可不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换

网友:
可以用其他代换吗?

网友(2017-12-07):
这个真的很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