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s60e530电源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7):
三星ps60e530电源板5v不正常,上下跳变,有时候又正常。这样的问题造成了主板损坏,板子是bn44-00512a,单独拿下板子时那个电压又不变了。请教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这个电源板5v出问题很多,但不知到底出在哪里问题?

网友:
我的三星60寸也遇到问题了,难道等离子寿命就是5年左右么?

网友:
代载能力不好了,5V电源有问题

楼主:
对啊?但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是功率管吗?还是小电容?有时用几天都好的。

网友:
启动电路 反馈 取样 稳压 查一下

楼主:
今天把板子拿回来修,接上假负载,试了一下正常。接上主板,一下5v没了,把主板去掉也还是没有,在那个功率管前(整流出来)4v到5v跳变。在电源板有一个三极管std5915中间脚断了,找了一个c2027代换的,难道就是这个管子吗?这个管子应该早就断了(锈断的),有时几天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21-04-26):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板子拿回来修,接上假负载,试了一下正常。接上主板,一下5v没了,把主板去掉也还是没有,在那个功率 ...

你这样处理后电视机好了吗?若是好了,估计这个是该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