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C22-L3电磁炉怪病

楼主(2017-03-07):
今天收一台九阳C22-L3电磁炉,用户拿来时试机开机一会儿就滴滴滴并显示E0,内部有滋滋电流声。
拆机发现电磁线盘与电路板链接处烧焦碳化,处理安装后试机几十秒后电磁炉内有烟雾冒出(E0代码不在显示),拔掉电源迅速打开发现电磁线盘连接处冒烟,用手触摸烫手。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这是哪的问题?  ?   ?三大电容以查没问题

网友A:
线盘没接好!或者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没接好!或者短路!

短路指的是哪里短路

网友:
线盘短路电流大!

网友:
短路造成过流冒烟

网友B:
注意三大电容,上次有一电磁炉也是线圈发热严重,还带糊味,也出现烟雾,最后发现2uf电容故障,换好后一切ok,

网友:
现在的铝线盘质量不行

网友:
应该是线盘有局部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线盘没接好,线盘大多数都是铝的,要弄个铜接头转接后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三大电容,上次有一电磁炉也是线圈发热严重,还带糊味,也出现烟雾,最后发现2uf电容故障,换好后一切o ...

三大电容电容表测量  0.29nF  4.9uF   1.9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