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减振器好方法

楼主(2017-03-08):
自己家里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振动大。检查是减振器牵引力太小了,想换掉,拆到上面的固定孔时蒙了,没螺丝,固定销在两片外筒之间,请教大师有啥好边法。

楼主:
这是另一面

网友A:
要请师傅检查一下,这种减震器和摩托车那种减震器原理不一样的。摩托车是往上弹的,这种是上下缓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请师傅检查一下,这种减震器和摩托车那种减震器原理不一样的。摩托车是往上弹的,这种是上下缓冲的。

没换过这型号,看图好像要分离前后外桶才行?

网友:
没换过这型号,看图好像要分离前后外桶才行?

网友B:
两个方法:一、内外筒分开。二、用钻头把减震器的销子打掉,然后外加两个销子。

网友:
楼主怎么下了的?

楼主:
这桶是带倒钩的塑料卡子,就是怕拆,才请教大师们有啥好办法。

网友(2018-06-19):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一、内外筒分开。二、用钻头把减震器的销子打掉,然后外加两个销子。

打掉销子容易点吧,一是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