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1-400A焊机

楼主(2017-03-09):
该焊机初机线圈两把,烧坏了一把但没有原线经的扁铜线,线经加粗但装不进去,该怎么修或者改数据。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焊机烧了重绕,你想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焊机烧了重绕,你想怎么做呢?

但是没有原线经,粗了装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原线经,粗了装不下。

漆包线商店有,你这成品焊机铁心不够。只有用变压器铁心改装的焊机才可以改变线径

网友:
最好用原来的线径,  去漆包线店里买吧

网友B:
购买热缩管套,使用原来的线

楼主:
关键是没有原线经,原线经已经烧毁,融断了。

网友:
那也只能买原经的纱包漆包线代换,加粗铁芯发烧。

网友:
80年代黑白照片   21世纪了 黑白照片 哪里照的。这个线圈之前有  论坛卖掉了。不好意思  黑白照片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热缩管套,使用原来的线

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