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网络异常

楼主(2017-03-12):
监控有一通道更换摄像头后显示网络异常不能连接,不知怎样设置录像机

网友:
怎么操作的?

网友:
必须访问摄像头的IP地址

网友:
录像机不要设置,只要把该通道摄像机的IP改成与其它摄像机IP在同一网段及可,同时要注意该摄像机与主机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