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冷装置中的“回油弯”——懂无赖的坟墓!

楼主(2017-03-13):
    首先,制冷系统的润滑油与所用的制冷剂是配套的,在制冷循环中是能够相互溶解混合的,即与制冷剂相融在系统中流动,一般不用忧虑其回油的问题。但在低温部分,润滑油的溶解性差,粘度大,流动性变差,必然在狭窄或底部(低处)容易积存。或者是工艺设计不规范,或者因安装位置条件的限制等因素,压缩机比系统的两器高,连接管路长(或落差大),造成一定的回油困难问题。
    有人说在压缩机的吸气管(回气管)段上同样也设置回油弯,顾名思义,既然是“弯”,那就一定存在阻力。吸气管上加设弯管(路),即使有存油,那也增加了吸气的阻力,怎么才能回到压缩机里来?既然要回油,那就应该通畅地给它一条回路,不应设置阻力。这种所谓的“回油弯”,实质就等于是阻力弯!好端端的通畅管路折腾成阻力弯,真是多此一举!
    如果压缩机在下方(或室外机处于室内机下方),没有这些糟糕和无意义的弯,油不是更容易回到压缩机里去么?吸排气阻力更小,系统的压降和回气过热度也小,更有利系统的制冷循环。不任从系统的流程循环原理和流体的运动原理上,都是与理论不相符的,是缺乏逻辑性的,是一种荒唐的谬论!
    如果是压缩机在上方,吸气和排气(低压和高压或蒸发器和冷凝器)都比压缩机低。首先,说明该系统违反了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即使是因某个特殊情况和条件的限制下压缩机设在高处时,冷凝器和油分等组件都要和压缩机组成机组安装在一起,在同一高度的基础上,使机组在运行压缩时尽可能地阻止或减少润滑油被带入系统。
    压缩机在上方,设置了所谓的U形“回油弯”,把U形回油弯当成“接力弯”,让这段直立竖管里的润滑油慢慢积存在“接力弯”里,再由后面(来自下面)的压力再次把“接力弯”的油压送至上一个存油弯里去,下方的压力在存弯里的液体中鼓泡,压力要冲开存弯里的液封,这必然产生较大的阻力,像“接力棒”似的“接力赛”。但压力最终还是来自于这台压缩机,不存在“增压泵”了,如此折腾,循环压力是否存在较大的损失?事物的概念都要经得起分析,推理和认证,要用现实逻辑的观念来验证是否可能和可行。
    系统规范的压缩机,出口一般都有油分离器的,低压蒸发器上都有气液分离器。冷库系统的位(落)差一般不会很大,低压吸气储液罐(吸气过滤器)和高压油分都有回油管直接接压缩机回油的。没有哪个冷库及其它制冷装置的管道存在这种“节节高”或“凹凸起伏”离谱的毫无意义的所谓“回油弯”的。
    排气管路的回油弯,同样顾名思义,排气,那就是往外排出。如果途中设置了弯管,同样增加了排出气体的阻力,提高了排气压力(高压压力)。
    对于没有油分的小微型制冷系统,在压缩机的排气出口管段上设置“Q”形(即排气管弯一圈360°)或“Ω”形阻油弯(不宜弯“U”形,因为这种弯易存液体形成液封),压缩气体中夹带的油雾在经过此段弯管时由于弯路的摩擦作用,致使润滑油顺管壁得到一定的分离,可理解为“阻油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Q”形或“Ω”形转弯后管路继续往上走一段,然后再平行一段后弯向冷凝器,那就更好了,尽可能地阻止或减少了润滑油继续被带入冷凝器中的可能,所以这种弯管的原理作用应称为“阻油弯”,这样做是很切合实际和符合流体运动原理的。
    家用空调压缩机旁的吸排气管都有几个弯,一是防震消音;二是缓冲和积液(就等于所谓的“回油弯”),没必要再另行特意设置了。

楼主(2017-12-14):
我完全不认可这种荒唐的说法和做法!不是一般的不认可,而是完全的不认可!在一些权威性的有着学科研究及教科讨论的论坛里,我同样也发表了我的观点和论述。
http://bbs.co188.com/thread-1059421-1-1.html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p;extra=#pid8825045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 ... d=657666&ctid=5
这里就对你图1和图2发表我的看法:
具体是针对什么装置和系统不要去管,就制冷装置中关于设置所谓“回油弯”之类的话题。
图中在气管(即压缩机的吸气管)段上设置“回油弯”,大家知道,气管是往压缩机进气的低压管,规范的制冷系统对该段管路都进行了隔热处理(即保温)。原本要求管路的流动及输送阻力越小越好,越对制冷效率越高。特别是低压低温管路,润滑油的粘度大,流动性变差,设置了弯管弯道,更加增加了流动阻力,增加了压缩机的吸气阻力,从而降低了压缩机的吸气量和排气量,压缩效率大大降低了。图中给人的是很直观的,可想而知产生的结果。
图中如此的弯管弯道,数量越多,阻力越大,最终影响压缩机的效率也越大。循环中润滑油被逐渐分离后积存在“U”形弯管里,原本是雾状与气态制冷剂混合在一起顺利地被压缩机吸入,但此时却变成了液态,气体制冷剂经过弯管时,就像卫生间下水道的存水弯一样,形成“液封”,在弯管的液体润滑油里“鼓泡”后再“冲出”来,或者连同液体润滑油一起被压力冲进下一个弯管里,如此一直到最后一个弯管,最后大量的液体冲进压缩机里,这将会是什么状态?符合压缩机吸气的要求吗?压缩机受得了吗?好不容易经过层层阻力吸来的却是“致命”的液击,正常的压缩机都会被损坏,甚至发生事故。
凭什么说如此就能“回油”?“回油”的“效率”究竟能“提高”多少?凭什么说没有如此设置就不“回油”,或者“回油率”低?或者因此而“影响”了系统“损坏”了压缩机?
一条好端端通畅的管路为何要折腾得如此脱离常理和科学伦理?什么人的脑子进水了?雾状润滑油与气态制冷剂融合在一起,通畅无阻地循环不是很好吗?既无阻力通畅无阻,又保证压缩机的运行安全,干嘛要弄出如此离谱荒唐的怪论呢?简直是一篇笑话!一派胡言!
可笑的是,被论坛驱逐出门臭名昭著的无赖“懂点点电”,经常像狗一样偷回来嗅嗅闻闻,嗅闻一些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一些负面的话语特感兴趣,搬弄在它流浪糟糕的《百度贴吧》里,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诋毁抹黑,心术败坏,卑鄙无耻,丧心病狂,行为十分恶劣。厚颜无耻死不要脸,不知羞耻像疯狗一样在它的狗窝里搅屎!可惜只有它自导自演自看,没人理睬。该论述显然是刺痛了懂无赖的心,它应该惋惜和悔恨自己的无知搞攻击的本性!

网友(2017-03-13):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太深奥。说了一圈回到原点。

网友:
谢谢荣昌老师的技术指导。

网友:
上次有个老师傅做600立方冷库,请我焊接的管道,非要在蒸发器出口焊接一只回油弯。而且厂家也提供了这个回油弯。不知何故?

网友:
谢谢 长见识了

网友:
非常谢谢荣昌老师的讲解。

网友:
谢谢老师解说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A:
荣昌老师好,感谢你又让我得到了知识,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压缩机在上方,回气管上方做个大型的弯路(高度高于压缩机),是为了防止制冷柜体运输倾斜时,压缩机里面的油流入系统。压缩机在下方时,做多个回气弯路,相当于储液,避免所有制冷剂流入压缩机,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分析下是否正确?利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昌老师好,感谢你又让我得到了知识,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压缩机在上方,回气管上方做 ...

为了使压缩机的吸气和排气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保证压缩机的输气量(排气量),在吸气和排气管路上加设任何弯路都是不利于流体输送的,在排气端增设弯管,不但会增加排气阻力,还会增加压缩机的运行负荷。
在回气端设置大口径的容器高于压缩机,那是气液分离器,与设置弯管是两个概念。要说油进入系统,世上哪个氟制冷系统里会没有油的?与制冷剂相溶循环的润滑油,系统里不可能没有油的!压缩机在下方时,做多个回气弯路,相当于储液,请问:那弯管里都装满了油呢?它该往哪去?还不是要被压缩机吸入?再问:那弯管里的油装满了怎么办?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别说了,这个问题无任怎么解释,都行不通!也解释不过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使压缩机的吸气和排气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保证压缩机的输气量(排气量),在吸气和排气管路上加设任何 ...

谢谢荣昌老师解惑,至少单考虑系统是没有好处的。其他用途方面,也站不住脚,能避免的以后会避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荣昌老师解惑,至少单考虑系统是没有好处的。其他用途方面,也站不住脚,能避免的以后会避免,谢谢 ...

说在回气或者排气管路上加设几个所谓的“回油弯”,那好,弯管里积满了油怎么办?怎么“回油”?凭什么说这种弯管就能“回油”?就能解决“回油”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弯管里的积油靠压力推送至压缩机的,那么请问:压力推送时把弯管里的积油瞬间输送给压缩机,这不是给压缩机造成人为的液击事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在回气或者排气管路上加设几个所谓的“回油弯”,那好,弯管里积满了油怎么办?怎么“回油”?凭什么说 ...

荣昌老师好,先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一开始我就同意主题所说内容,所提的疑惑一(排气管加弯路,是为了防止柜体放倒时,压缩机内部的润滑油大部分流入系统里,不是一小部分,担心的是压缩机内部较长时间缺润滑油,损坏压缩机,可能和主题有出入,老师也告知这么做的弊端,谢谢)疑惑二,压缩机在底部,在回气管处加较大回弯的目的,紧紧是因为柜体维修需要,也同意老师的观点。至于弯管里的积油问题,在系统中,蒸发器最低点的位置肯定低于回弯的低点,即使有积油(或停机状态时的液态制冷剂)也不能在压缩机回气管附近出现。再次感谢老师的耐心答复。

网友:
我前几年装的冻库没有回油弯,用了五年没有问题。但去修别人装的冻库发现有回油弯(压缩机低于蒸发器),且装有回油弯的还更需要加冷冻油。我是小县城一线安装维修工,有了老师的理论支撑我不怕!谢谢老师!

压缩机在最低处,更没有必要设置所谓的“回油弯”了,那应该叫阻油弯!阻力弯!增加压力损失的“降压弯”!荣昌制冷

网友(2017-07-14):
师傅,厉害,还收徒么?师傅微信号?

网友: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流动性差,油才回不到压缩机,加上一个湾就能回油,不靠谱。

网友(2017-10-24):
荣昌老师好,感谢你又让我得到了知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老师的精彩讲述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