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几个修手机的高手讨论下

楼主(2017-03-15):
我是修家电的,偶尔帮朋友们点焊点焊手机,前天一哥们儿拿来三台手机,一台努比亚Z7 MAX,一台oppo N1,一台三星SM-A8000,努比亚朋友说过年那会玩的好好的,第二天醒来关机了,以为没电了,于是充电,正常的时候充电小圆圈会亮,现在不亮,于是觉得充不进电,开机开到一半就关机了,现在连机也开不开了,我拆开测量电池3.6V,另一台三星我打不开盖子,是屏坏了,,oppo的,也不开机,测量电压三伏,充了半天也没充进去

楼主:
有会的教我修一下

网友A:
把电池取下用万能充或者用可调电源充,电源从3.7V开始充一会往上调一点,最高不高于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取下用万能充或者用可调电源充,电源从3.7V开始充一会往上调一点,最高不高于4.2V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隔行如隔山啊,想研究手机维修,那是需要高端设备和非凡理论的。简单的说,手机由那些电路构成,作用是什么?整体上是怎么一个工作过程?最关键的是手机主板是多层板,看似线路过孔实际是不过孔的,每个芯片的引脚跑到哪里也根本没法用眼看得出,需要借助厂家的PCB图和原理图来跑线路,不然拿着一块主板你像一个瞎子,它就像是一块烂铁块儿。其实多数修手机的师傅都只是会三板斧功夫,就会补焊BGA,清洗主板、更换送话器、触摸屏显示屏、配电池、耳塞,解锁(修手机的人都备有手机解锁指令码、秘籍,其实都不算啥技术),信号级、芯片级维修的能人是很少的。我们能做的是刷机、配电池、换主板、显示屏等“技术”,这个级别的估计多数修家电的师傅都干得来,只是需要实践一段时间而已

网友B:
电池电压过低,电池保护电路就会进入保护状态,你需要加入一个比较高的充电电压放能激活电池,也就是你在充电的一瞬间把充电电压提高到4.2v,这可以采用可调电压做到,或者可以尝试并一个正常输出电压的电池上去,电池激活后它就会一直保持在充电状态

网友:
换主板 修复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过低,电池保护电路就会进入保护状态,你需要加入一个比较高的充电电压放能激活电池,也就是你在充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行如隔山啊,想研究手机维修,那是需要高端设备和非凡理论的。简单的说,手机由那些电路构成,作用是什么 ...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俺伙计把俺这市区跑遍了,都修不了,连售后都是说换主板,换个主板一千多,换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俺伙计把俺这市区跑遍了,都修不了,连售后都是说换主板,换个主板一千多,换不起啊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规则